XDS560的驱动安装好了,但是还是“无法启动”,什么情况?

楼主(2013-08-05):
(无正文)

楼主:
为什么还有感叹号啊?

网友A:
驱动没安装成功

网友A:
win7系统安装驱动程序时,要用“以管理员的方式”运行安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还有感叹号啊?

有叹号不影响使用的。

网友:
你用的的CCS么?

网友:
用的CCS必须再生存配置文件的。

网友B(2013-09-20):
解决了吗

网友C(2014-03-08):
楼主,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不懂如何解决。有感叹号真的不影响运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