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驱动问题

楼主:
如上图,用KA7500提供两个PWM方波,OUT1和OUT2是给两路MOS驱动,为了获得较高的驱动能量,利用两对NPN和PNP输出两路输出。按道理来说,当通电后,OUT1和OUT2的波形应该像下图上面的波形,但是OUT1的波形确是下图下面的那样,不明白,我把Q1和Q3摘掉,输出还是下图的那个波形,KA7500的10脚输出是没问题的,如下图上面的那样,换了两个管子,还是这样,请高手解答。

楼主(2013-08-05):
9脚输出和10脚一样,但是OUT2输出就没问题。

网友A:
1,上NPN,下PNP推挽结构:

注意,是正负电源供电。输出是对地。如果要单电源接地的话,负载一定需要一个下拉。
2,你这样接法,下面的三极管只是“加速放电电路”。比如负载电容较大,可以快速使得负载拉低。
3,你有没有按照KA7500推荐电路来做:

这个上拉电阻参数很重要,如果你的输出没有下拉到地的话,你把上拉电阻改大一点试验一下,比如10K.

网友B:
没有KA7500的数据手册,既然OUT1/OUT2波形不对,那你看看PIN9/PIN10的波形。
要看看这2个输出脚是什么特性,是OC输出还是其它类型的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上NPN,下PNP推挽结构:

注意,是正负电源供电。输出是对地。如果要单电源接地的话,负载一定需要一个下 ...

事实证明原来是NPN坏了的原因,如果不加下拉电阻,会有什么结果啊,NPN坏吗?
已经坏了好几个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事实证明原来是NPN坏了的原因,如果不加下拉电阻,会有什么结果啊,NPN坏吗?
已经坏了好几个了 ...

NPN管坏了,主要是Ib太大导致的,与下拉电阻无关。主要检查KA7500的两个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