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请教向键盘发送get_report得不到回复数据的问题

楼主:
最近在做一个自定义的usb键盘,用24C02保存键值信息。想通过set_report命令设置键值(已经获取数据成功),然后通过get_report来获取成功响应。都是用端点ep0控制传输数据,set_report的长度是通过修改键盘报告描述符设定的,但是get_report的数据格式不知道是不是和键盘数据一样为8字节?我用bus hound发送命令时出现out包全为0(bus hound发送的?),没有收到in包,不知道是哪的问题,或者说这种方法本身都有问题。请高手指点啊,或者有使用可以调试控制传输的usb上位机传给一份啊,谢谢了。。。

网友A(2013-10-09):
截图中发送的命令是setReport,发送的数据是全部00,;
所以你在检测界面下看到的数据也是全0;
命令框下面的数据区域是可以修改的,将你想要发送的数据填到这里就可以发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