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我的MPLAB编译失败,可是不提示,编译错误信息

楼主(2013-08-05):
MPLAB编译器,不能提示编译错误信息吗,类似KEIL编译器,会提示哪一行错了,我故意在延迟函数中,少加一个分号,编译器只说编译失败,没有显示,延迟函数中错误,我第一次用这编译器,请高手指教

void delay(uint x)
{
    uint a,b
  for(a=x;a>0;a--)
     for(b=110;b>0;b--);
}

网友A:
我记得那会这个也可以的,你不知道哪里变了设置了

网友B:
正常情况下应该有行号提示。

网友C:
uint a,b 没打分号,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D:
是的,有行号提升

楼主:
引用 网友C:
uint a,b 没打分号,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是这个原因,我故意这样的,我想看编译器会不会具体报错,在哪一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情况下应该有行号提示。

版主,问一下,有没有MPLAB7.5版本吗,我安装的是MPLAB是8.46版本的,PICC**版是PICC8.05版本,所以会这样,今天,我看到,MPLAB8.46版本,自带PICC,可是我找不到捏

网友E:
跟我之前遇到的问题一样! 升级最新版本:MPLAB IDE V8.92和HI-TECH PICC V9.83

网友B:
我现在用的是MPLAB 8.86版本,PICC 9.80,本版不讨论盗版软件问题,可自行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跟我之前遇到的问题一样! 升级最新版本:MPLAB IDE V8.92和HI-TECH PICC V9.83

我也升级了,是PICC问题

网友F:
你系统是WIN7的吧?PICC老版的8.X的貌似对WIN7不是很支持,我之前就是这样,升了9.63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系统是WIN7的吧?PICC老版的8.X的貌似对WIN7不是很支持,我之前就是这样,升了9.63就好了 ...

网友G(2013-11-24):
引用 网友E:
跟我之前遇到的问题一样! 升级最新版本:MPLAB IDE V8.92和HI-TECH PICC V9.83

我升级到mplab8.92和picc 9.80,还是不显示哪里错误......

网友H:
我也要回去升级了......................

网友I(2017-06-15):
楼主请问找到原因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望指教!谢谢

网友J:
用X IDE  +   XC编译器吧,虽然还是很烂,但比V8版本好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楼主请问找到原因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望指教!谢谢

windows7系统下的注册问题,原先的直接运行注册表文件无法 正确注册,需要手动到安装文件夹HT-PIC下手动激活注册,用户名、序列号就是注册文件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