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新手问几个问题,关于画双面板的问题!大神多多指教!

楼主(2013-08-05):
我现在用的是AD10,在最近花PCB的时候,想问问
1、该软件可以不可以定时保存?
2、在画PCB板的时候不小心删除了器件,但“返回上一步”的时候,器件也没了是什么原因?
3、当一块贴片元件和直插式原件都有的时候,如果我想把一些基本的电容、电阻、三极管、小型的贴片芯片放在底层的时候,我在连线的时候,可不可以屏蔽掉顶层的器件,只连接底层的器件!
谢谢........

网友A:
1 可以定时保存,具体设置看谷歌
2 重新导入网表 器件就回来了
3 你要学会关闭 打开相应的层啊

网友B:
你的工程文件夹下面有个history文件夹  里面就是软件自动给你定时保存的文件   是压缩包形式
shift+S快捷键可以切换到单层模式    按L可以打开层管理

网友C:
楼上正解,这种问题百度一下应该就会有的。

AD多练练,熟能生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可以定时保存,具体设置看谷歌
2 重新导入网表 器件就回来了
3 你要学会关闭 打开相应的层啊  ...

嗯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工程文件夹下面有个history文件夹  里面就是软件自动给你定时保存的文件   是压缩包形式
shift+S快捷键 ...

谢谢!

网友D:
+或者-换层,快捷键很多,可以下载到相关的快捷键功能介绍,用多了会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