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单片机扩展I/O

楼主(2013-08-06):
做一个秒表,定时计数器定时一秒,P0口接数码管的段选与八个位选,可以计数,改用8255扩展I,O后。PA设为输出口,接数码管的段选与位选,则不能运作,怎么回事

网友A:
P0口接数码管的段选与八个位选.怎么接?

网友B:
8255听着名字像是很古老的东西,还能买到。

网友C:
PO口接上拉电阻没有?我的经验是P0口接啥都要上拉电阻。试试吧

网友D:
应该是程序没编好,8255、8155我在90年代用过比较多,就是直接用xdata来访问。2000年够再没用过。你可以考虑用两个HC595,简单,3个IO就OK了,8个数码管。

网友E:
真是古董级的芯片了,现在还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