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40]
挑战高手

楼主(2013-08-06):
(无正文)

网友A:
你最好有进一步的描述,光这点信息是不够的。

网友B:
出现连接不上:                             先验证插头连接可靠和 信号是否对应无误

网友C:
觉得楼上说的两个原因可能性居多

网友D:
建议检查下板子线路

网友E:
JTAG线问题可能性比较大,好好查查上拉电阻,信号质量之类的吧。

楼主:
谢谢各位楼主的见意?一、J-LINK能连接上,但是下载不了UBOOT。通过进一步的检查,发现有四根地址线跟以前的好板子不对。但是看PCB又发现没有更改。??/不知为何是这种原因?

二、连接SDRM 、NOR  FLASH之类的片选线都没有问题。比较纠结??

楼主:
看来还是没有人能给点意见呀。

网友F:
这点信息量,很难给出答复!

网友G(2013-09-06):
就是 就这点信息 回答高速板子的问题 不够

网友H:
最好把原理图贴上,盲人摸象,不知道怎么给你分析问题好呀~

网友I:
猜测是复位信号出问题了。但仅仅是猜测,信息太少,无法给出正确判断。

网友J:
估计是你自己PCB线路上布局和走线问题,还有多看看技术手册,看看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遗漏的,比如说用多大的电阻去做上拉JATG接口或SW接口等

网友K(2013-10-07):
信息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