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汇编程序构建时报错cannot allocate .stack in BLK_B0 (page 1)

楼主(2013-08-06):
>> warning: creating output section .cinit without SECTIONS specification
>> warning: creating output section vectors without SECTIONS specification
>> warning: creating .stack section with default size of 400 (hex) words.
   Use -stack option to change the default size.
>> cannot allocate .stack in BLK_B0 (page 1)
>> errors in input - ./Debug/BLCDM.out not built

Build Complete,
  2 Errors, 3 Warnings, 0 Remarks.

网友A:
CMD文件问题,堆栈设置问题

网友B:
把堆栈改大一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堆栈改大一点试试

我在CMD文件中添加了-stack 128 ,那个错误就消除了,但是这样是不是堆栈的空间变小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CMD文件问题,堆栈设置问题

CMD文件是个对于入门难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