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 故障,求大大们解救

楼主(2013-08-06):
据客户反馈,有一次所有的机子大中午通信不上。重启后凉了一段时间,通信正常。
机子通信部分是这些:单片机RX TX EN、光耦(TLP127、HCPL0601)、MAX1487、一些陶瓷气体放电管什么的。独立电源供电。
根据现象,判断是高温引起的现象。于是乎,开始做高温实验……从65度一直做到85度都没有问题。最后豁出去在温度90度,湿度90%的环境下做了两小时实验,并且用测试了光耦输出端和电源输出端的电平。结果一切正常……
之后又做了组态通信,实验机子仍在户外一实验柜子里暴晒,尼玛最高环境温度都70度了。通了半个月还是也没事…………
这样做是否可以排除温度问题?现在纠结的是无法还原客户反馈的问题……求大大们给些思路。

网友A:
如果不是高温引起的问题。那是不是有可能是环境干扰呢?中午有没有可能有电动机,风机之类的大功率电器工作呢?

楼主:
电机什么的应该没有,因为装在变电站的配电柜里……里面电压280V的说……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机什么的应该没有,因为装在变电站的配电柜里……里面电压280V的说……

会不会是输入电压太高电源保护了?

网友C:
中午的用电负荷大,电压波动非常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输入电压太高电源保护了?

这个应该不会,因为电源模块是两路输出,一路给通信模块,一路给其他电路供电。拆开看电源模块,发现这两路前端都是一样的。如果电压过高保护,应该整台机子都不工作了。而且我也针对这个高压做过实验,撑到300V交流时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午的用电负荷大,电压波动非常大的。

要是电压波动大的原因, 现象就是直接关机或者重启吧。跟通信当掉没有关系吧。还有……我个人觉得变电站那地方应该不会缺电吧……

网友B:
会不会和通讯距离有关系? 温度升高之后驱动能力变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和通讯距离有关系? 温度升高之后驱动能力变差,?

这个我去试试!!MAX1487数据手册里有个接收端高电压和温度的曲线图……貌似情况不太乐观……

网友D:
应该不是温度问题

网友E:
会不会配电柜里的接触器的 开关引起的触点电弧引发的干扰.
这个干扰可是极其厉害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会不会配电柜里的接触器的 开关引起的触点电弧引发的干扰.
这个干扰可是极其厉害的哦 ...

机子铁壳……接地良好啊……

网友F:
不一定是硬件问题,也有可能是软件问题。

网友G:
有一次?
如果只是一次,可能造成的因素太多,不足以分析。如果是经常或者每天,那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H:
这种偶尔出现的情况很难试的出来的。

网友I:
线缆距离,线缆拓扑,线缆阻抗,都要复现现场情况啊,
我们碰到一次,线缆被用户在出口就分两路,各有1000多M啊,最后的节点就不是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一次?
如果只是一次,可能造成的因素太多,不足以分析。如果是经常或者每天,那就另当别论了。 ...

也就是说,现在暂时可以不鸟他?

楼主:
引用 网友I:
线缆距离,线缆拓扑,线缆阻抗,都要复现现场情况啊,
我们碰到一次,线缆被用户在出口就分两路,各有1000 ...

现场情况就是机子用30多CM的线连在一台通信机上……环境是端子箱……貌似这种环境连屏蔽线都不用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现在暂时可以不鸟他?

我觉得不用管。因为现在只是出现了一次,并不是一直存在,所以你的处理措施只能根据猜测,这样就会有问题,因为现象无法还原,所以你的处理方法到底解决问题了没有,就无从得知了。
所以,根据产品应用需要,开发时尽量考虑可能存在的问题,才是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不用管。因为现在只是出现了一次,并不是一直存在,所以你的处理措施只能根据猜测,这样就会有问题 ...

说的对,只是这是我第一个项目,好多东西都是第一次碰到,各种情况都没有经验……所以出了问题只能瞎想

网友J:
99%是通信协议没有做好,导致的通信问题

网友K:
可能那天太阳烦躁,抖动多了点,而刚好,天空开了个窗口,就把通讯给干扰了。
偶尔故障,无法重复,估计很难找到问题了。

楼主:
综合大家意见:不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