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串口如何接收调试助手发来的字符串

楼主(2013-08-06):
用的ATmega64l单片机,用调试助手发单个字符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如果发的是字符串(一个以上)只有第一个字符接受正确,其他的都是乱码!按照网上的方法用中断接收也是如此,哪位兄弟做过类似的程序,可否指定一二,不胜感激!自己写的程序在家里的电脑,现在在公司没法贴,就不贴了

网友A:
呵呵, 这是最基本的通信要求了
波特率是多少呢?

用中断接收不是问题,
但你的设置, 或者中断服务也有可能存在问题

网友B:
是啊,论坛里面有很多人都提到这个问题了,而我却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果配置没问题,还是程序处理的问题

网友C:
中断服务的函数的问题,我看有必要开个帖子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了,这个和你的code水平有很大关系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啊,论坛里面有很多人都提到这个问题了,而我却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果配置没问题,还是程序处理的问题 ...

那是一定了,你是大佬级人物,要不要共享一下你的中断服务函数是怎么写的?造福一下小弟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 这是最基本的通信要求了
波特率是多少呢?

9600的波特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啊,论坛里面有很多人都提到这个问题了,而我却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果配置没问题,还是程序处理的问题 ...

嗯 能否共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 这是最基本的通信要求了
波特率是多少呢?

斑竹的接收程序一般怎么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是一定了,你是大佬级人物,要不要共享一下你的中断服务函数是怎么写的?造福一下小弟们 ...

不敢,版主才是: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