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求教宽范围电压输入的开关电源

楼主(2013-08-06):
领导让设计一个220v 交流和26v直流输入,输出24v,0.1A和5v 0.5A的开关电源,找不到输入电压范围这么宽的开关电源芯片,求高手指导!!!

网友A:
要变频的比较好控制点,记得有篇论文是在UC3845上加个“VCO”,根据输入电压来调整振荡频率。。。LZ可以搜一下

PS:顺便问一下,用量大不大?成本控制在多少可以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变频的比较好控制点,记得有篇论文是在UC3845上加个“VCO”,根据输入电压来调整振荡频率。。。LZ可以搜 ...

用量不太大,电路越简单越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量不太大,电路越简单越好

“用量不大”,好失望哦,:lol

给你两个参考,为了不让你做伸手党,我就不传文件了,自己去下载:lol(PI那个差不多为LZ量身定做):
1,安森美的应用笔记,AN1327/D   Very wide input voltage rang,off-line Flyback switching power supply.
2,PI 的参考设计,DI-152 TinySwitch-III    3W超宽范围输入工业控制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量不大”,好失望哦,

给你两个参考,为了不让你做伸手党,我就不传文件了,自己去下载(PI ...

谢谢了,我仔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