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监控要处理100多个告警,程序怎么管理

楼主(2013-08-06):
监控要从下位机读出100多个告警,程序怎么管理。还要将告警放到历史记录。
求高人给个告警处理框架吧

网友A:
楼主是做监控设备的?

网友B:
用什么方式读出来? 对于实时性处理要求高不高呢? 告警是否有优先级要求? 不同的告警是否有不同的处理?

楼主:
更新一下,是500个告警了。
我这个小监控保存实时告警,历史告警日志。我上面还有个PC,大监控,通过网络和小监控通讯。小监控用轮询的方法检查告警,告警的优先级暂时无要求。告警没有什么要不同处理的,就是保存当前告警,告警放到日志里

网友C:
一次检查8路的话,512路也就需要64次巡查,当然,你可以一次检查16路或者24路,甚至是32路,如果是32路,也就只需要16次巡查就够了,还是可以来得及的。

另外,你还可以分段中断的方式来巡查,例如:
将512路再分成8路电平变化中断,发出中断后再巡查,可以一次巡查16个IO电平,这样只需要巡查4次就能得到结果。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一次检查8路的话,512路也就需要64次巡查,当然,你可以一次检查16路或者24路,甚至是32路,如果是32路,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