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直流抑制技术求助!!!

楼主(2013-08-06):
在输出端,输出一个交流信号,但可能会有直流信号从信号输出端进来,然后我要采集这个直流信号,请教一下在输出端采取什么样的方法进行交直流的分离,使得我既能采集到直流信号,又不影响交流的输出?求教

网友A:
用电压跟随器分出一路单独的信号,然后对信号做低通滤波,测滤波以后的信号幅度就是直流分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