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AXD出问题了求助大神

楼主(2013-08-06):
每次用J-link调试就会出现下面的那个错误提示界面,这是什么原因啊,怎么解决啊 球大神帮助啊

网友A:
你的代码区被改写了或者堆栈什么的出问题,导致pc指针乱跑。

楼主:
这样啊   那就是程序本身的问题了

网友A:
也有可能不是,也许是硬件哪个部分乱动作写坏了内存中的某个区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楼主:
有些程序我下进去可以正常调试

网友B:
不要勾选图中的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