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7] 关于LWIP的问题,大神进

楼主(2013-08-06):
lwip tcp_active_pcbs这个结构的next指针指向了自己,是怎么回事?

楼主:
有人知道么~~~

网友A:
该链表只有一个节点,逻辑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链表只有一个节点,逻辑没什么问题

只有一个节点 但是 会 造成tcp_input函数中 for(pcb = tcp_active_pcbs; pcb != NULL; pcb = pcb->next)
这句 的死循环,正常来说 应该能够指向NULL

网友B:
执行到这句就会死机,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执行到这句就会死机,对不对?

对的。。。。因为是死循环了,似乎 建立一次远端连接没有成功后,关闭再开的时候,连接成功后,再开另外一个远端连接 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真是见鬼了。是啥问题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的。。。。因为是死循环了,似乎 建立一次远端连接没有成功后,关闭再开的时候,连接成功后,再开另外 ...

这个版本的程序就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版本的程序就有这个问题

可能版本上 是会有这个问题。。。不过现在发现 是因为没有连接上的tcb结构 不用close会自动释放的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能版本上 是会有这个问题。。。不过现在发现 是因为没有连接上的tcb结构 不用close会自动释放的原因 ...

厉害,

网友C(2013-10-29):
您好,wangxubo1988 !
上次那个tcp_input函数中 for(pcb = tcp_active_pcbs; pcb != NULL; pcb = pcb->next)
这句 的死循环,后来是如何解决的?
现在我也遇到这种情况,请指导1

网友C:
如果有答案的话请麻烦发个邮件给我,huaelywj@163.com,谢谢!

网友D(2014-01-10):
LZ 给个答案好不?你一个答案能帮好多人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您好,wangxubo1988 !
上次那个tcp_input函数中 for(pcb = tcp_active_pcbs; pcb != NULL; pcb = pcb->nex ...

老兄,有答案没呢?有了说一声,谢谢了!

网友(2017-02-24):
@dirtwillfly 你好,请问你知道LWIP协议栈中,程序死在 for(pcb=tcp_active_pcbs;pub!=NULL;pcb=pcb->next) 这个循环,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吗,然后要怎么解决

网友:
@dirtwillfly 因为是移植过来的程序,所以对这个的原理并不是很理解,请求帮助

网友:
不能发消息,只能这样处理了,然后使用的STM32F207的芯片,通过网线和电脑直连,就没有遇到这个问题,但是通过路由器就会遇到这个死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