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DC12-33V输入,9.6V/1.5A输出

楼主(2013-08-06):
有没有这样的IC?
电路要求:输入DC12-33V宽电压输入,输出是三颗白光(单颗3.2V)串联/1.5A电流,用开关电源做有压差限制,输出不稳定..
电路前面还要接个二极管起反向600V保护,浪费了0.8V压降!
有没有什么IC可以做的?恒流恒压都可以,外围元器件要少。。

楼主:
人呢啊...
用了LM2576稳压试了下,只能稳8.9V左右,在大的话12V工作就不稳定了,前后有2.几V的压差

网友A:
TPS5430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TPS5430试试看

像这类的IC都有压差吧..

网友A:
你输入输出就有压差啊?没明白你的意思,5430是宽电压输入,我用了很多效果还挺好,你可以看看datasheet是否满足你的需要

网友B:
5430 很好用哦

网友C:
BUCK怎么会不稳定?

网友D:
正常来说,这个压差,一般BUCK的开关电源芯片就可以用的,楼主说不稳定,是不是灯珠的工作电压不止3.2V吧?灯珠不好的话,有时候工作电压会有4V,这样就会造成感觉是用降压芯片不稳定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