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4152单片机BSL下载问题,在线等!

楼主(2013-08-06):
端口对应是:TXD->RXD,RXD->TXD,TCK->TEST,RST->RST,晶振32.768K,下载时老提示同步错误,在线等,大侠们出出手~~~

网友A:
波特率是不是设置的不对?

网友B:
有没有用宏晶STC单片机?megawin的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用宏晶STC单片机?megawin的呢?

:L在这个版块发帖的都是用ti mcu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特率是不是设置的不对?

端口设置是对的,我在怀疑是不是数据线太长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端口设置是对的,我在怀疑是不是数据线太长了~~~

:Q端口设置的对,波特率设置的对不对啊?

网友:
别连接rst

网友C:
还是检查下你的数据线的吧,很大可能性就是数据线的连接问题的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TCK接错了,应该接MCU的TEST才对。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D:
请问你是用的什么BSL下载软件,?以及BSL下载器是哪里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