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485通信问题求解

楼主(2013-08-06):
有个客户的气体探测器坏了,找原来的厂家也没人理,于是想换一家的。主机和探测器之间是485通信的,我去测试通信内容,用rs485 to rs232串口转换器是测到的是主机发“地址 +55+地址与55取异或”,从机回“地址+数据+所有数的异或”,但是当我把主机断开,用电脑的串口调试软件模拟主机发“地址 +55+地址与55取异或”的时候,从机一点反映都没有。然后我又拆掉了一个现场探头,换成我的电路板,按照测到的指令进行回复,但是在线上监视的时候看到唯独我的电路板没有回复数据,但是单独用电脑问我自己的电路板的时候是能回复的?现在有两个问题:
1.是不是我测错了报文实测的内容是“01 55 54 01 55 00 00 00 00 32 00 14 72
02 55 57 02 55 00 00 00 00 32 00 14 71 “
2.是不是电路上不匹配,该怎么尝试呢

网友A:
这问啥呢?

你认为解开的协议和对方真实协议不配合工作有个啥用?

楼主:
什么意思还有别的东西吗?不是就一问一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问啥呢?

你认为解开的协议和对方真实协议不配合工作有个啥用?

我理解错了吗?你意思是 我从串口软件看到的协议不对?

网友B:
关于通信问题很简单的~
一般情况下有可能奇偶检验位、停止位什么的出现问题~或者电路电阻匹配问题~
用示波器看一下就OK了~~~

网友A:
**协议的两个关键要素:
1、协议的完整性。
2、协议的正确性。

1、你确定你**出的协议是对方的完整协议吗?如果只是截取的其中一部分,完整性就不能保证了,例如你截取的也许只是对方传送检测数据的那一瞬间的报文,但对方可能在接传感器的时候另外有特别的匹对协议可能被你漏掉了。
2、假如检测的数据不变,对方每次收发的报文完全一样吗?如果不一样,则对方可能采取了某种跳码的方式进行了加密。例如我就经常干这样的事情:主机发送地址的时候,报文中同时带有发出报文的时间信息,这个时间信息又被一种密码算法进行了加密,从机接到这个报文后解析这个报文,并按照从机内的解密算法返回带有时间信息和测量信息的报文。因为主机启动检测的时间不停在变,所以即使从机的测量值不变,从机返回的报文也是在不停在变的。

网友A:
什么叫原来的厂家没人理?

原来的厂家倒闭了吗?还是不想付费而享受服务?

最好别是恶意**和仿制他人的产品,会让人鄙视的。

网友C:
现阶段,国人的电子产品的仿制比较多,并且是一直跟着人家屁股后仿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原来的厂家没人理?

原来的厂家倒闭了吗?还是不想付费而享受服务?

原来的厂家不给保修,我这边是只要客户有电话,2000公里范围内24小时必定到的,所以客户找我换掉以前的产品,但是控制器不想换,只想换掉探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协议的两个关键要素:
1、协议的完整性。
2、协议的正确性。

哦 我监视了一个小时,获得的是重复的数据,每段地址从1增加到24 我拆掉探头后,监视得到的就只有01 55 54  02 55 57  03 55 56 这些数据了,非常感谢你,我等再回去仔细试试吧。虽然没几个钱赚,不过我们存在的意义不就是为社会提供有效的服务嘛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阶段,国人的电子产品的仿制比较多,并且是一直跟着人家屁股后仿制。

没办法,先进的东西好多都在国外,也许这就是国家让我们学习英语的目的吧。买进口的太贵了,如果能做的一样或者更好,能省不少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通信问题很简单的~
一般情况下有可能奇偶检验位、停止位什么的出现问题~或者电路电阻匹配问题~
用示波 ...

在家的话都好说,在外地,手头还真没多少东西,再试试,谢谢啊

网友D:
力争解决掉故障最简单。

网友E:
用串口调试软件 定时发送,示波器监控从机有没有发送,

楼主:
又回去测了下,他们的信号线之间电阻,A与B之间是几百欧姆左右,但是B与A之间是0欧姆,感觉是加了个二极管,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