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lm2596-adj产生负压

楼主(2013-08-06):
本来想用这个电路产生负压,但是实物做出来后一接上电源就短路想问一下有没有人知道哪里有问题

网友A:
输入电源限流了吧。
反压转换启动瞬间电流要求很大。

楼主:
没有限流会怎么样?

楼主:
刚才在另外一个贴上看到了你,你是不是做过用lm2596产生负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限流会怎么样?

不会怎么样。
ON/OFF脚加个缓启动电路,冲击电流也可以小些

网友B:
输入电源限流的可能性灰常之大!!!

楼主:
意思是这个电路输入电流被限流了,无法达到启动电流吗?

楼主:
lyjian
可以分享一下你的原理图吗

楼主:
哪里看出输入电流限流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意思是这个电路输入电流被限流了,无法达到启动电流吗?

输入电源限流了,从而把输入电压拉低
你的输入电源是什么?如果是试验可调电源,把电流调至最大。。。
boost,buck-boost拓扑启动电流都很大。。
你可以产考规格书中的Delayed startup电路处理

楼主:
尝试了,是有电压输出但是反馈电压不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lyjian
可以分享一下你的原理图吗

NSC的规格书中有

楼主:
为什么输出的电压不正常

网友C(2015-03-05):
楼主还在不在??你这个问题后来怎么解决的么,给大家说下解决方式呀,我现在也碰到这个问题了,我按照下面这个方式实验了下,一个实验电源可以正常输出,只是功耗加大了,换另一个实验电源就又大电流了!给大家说说后来怎么解决的么,不要烂尾了!!!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287144140\QQ\WinTemp\RichOle\[3P[R2@}HY6EO_Y}K0EP4@F.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