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泰MCU自带运放单片机放大倍数问题。

楼主(2013-08-06):
     大家有没有用过合泰的HT46R064G,规格书明明写好可以是放大12.5倍的,在输入几毫伏时放大倍数只有
6倍左右,在几十毫伏时又是12.7倍左右。郁闷啊。

网友A:
有没有注意失调问题呢? 可能是这个因素导致的

网友B:
印象中设置还是比较麻烦的;校准后的失调电压也比较大,不适合处理10mV以内级别的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印象中设置还是比较麻烦的;校准后的失调电压也比较大,不适合处理10mV以内级别的信号 ...

是啊,已经校准了,规格书说校准后失调在正负4毫伏内,是有点大了。但是这和放大倍率木有那么大的变化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谢T叔,这个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注意失调问题呢? 可能是这个因素导致的

可能是我的校准函数木有编好,但是实在看不出什么,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啊,已经校准了,规格书说校准后失调在正负4毫伏内,是有点大了。但是这和放大倍率木有那么大的变化吧 ...

当然有关系啊,是要扣除掉被失调电压吃掉了部分的,信号小的情况下,计算出的结果就相差甚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有关系啊,是要扣除掉被失调电压吃掉了部分的,信号小的情况下,计算出的结果就相差甚远了 ...

有道理,那应该是我的校准函数木有编好

网友D:
合泰的DATASHEET, 做得太烂,不可尽信

T叔,5、6套算不错了,顺德某公司,研发部专门搞了一个大格子柜,摆满了格式HT的仿真器,几十套啊,当时在原厂,我看了都觉得不好意思
tyw
确实如此,网页也烂.看在性价比好,只得忍了.哈哈,开发机横一套竖一套,俺手里就有5,6套了,以前供应商能借,现在都得自已掏银子了.

网友E:
你的输入信号频率是多少?
输入电压太小的话,即使放大12.5倍,你的内部AD能否采准也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输入信号频率是多少?
输入电压太小的话,即使放大12.5倍,你的内部AD能否采准也是个问题。
...

输入的是直流呢,昨天调了一天。小信号就老是读不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输入的是直流呢,昨天调了一天。小信号就老是读不准。

提高放大倍数试试,看能不能读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提高放大倍数试试,看能不能读准。

现在一直是怀疑是失调没有校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一直是怀疑是失调没有校好

我觉的可能是,另外你注意你的AD采样精度。

网友B:
费这劲儿调内置的OP还不如搞个外置OP,大把性价比好的OP可以选择,性能比内置的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费这劲儿调内置的OP还不如搞个外置OP,大把性价比好的OP可以选择,性能比内置的好多了 ...

PCB布局有优势啊

网友F(2018-09-23):
请问现在有内置运放的单片机是什么型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