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针对6398网友的“基本概念测试题”,我也贴个图。

楼主(2013-08-06):
这是《电子学》一书中的图,和6398网友提及的运放可以没偏置说的是同一回事吧?但作者只说必须有Rb,没说原因。那么用这个图来探讨Rb是不是简单一些?

网友A:
看图说话:
用C1隔直后,运放+端直流电位不确定,电路板上与运放+端不同电位的地方,都会通过漏电阻向C1充电,
当运放+端直流电位与交流峰值电位之和达到一定值,运放饱和。

当然,如果C1容量较大,与运放+端异电位处对C1的充电漏电阻又极大时,这种充电时间会很长,看到的
运放工作正常是短期的假象。

不同的电路元件、材料、参数、环境条件(温度、湿度、污染度),会造成不同的实验结果,暂态时间不同,可能毫秒,可能数小时。

你说,这个实验有价值吗?谁会无聊,去做这种没有对实际应用无任何指导意义的实验?

彭建学  上海

网友A:
大家注意:“用C1隔直后,运放+端直流电位不确定”

彭建学  上海

网友A:
大师的重大新发现:隔直电容可以提供直流偏置,或者可以流过偏置电流。

彭建学  上海

网友A:
“大师们”总是弄些莫名其妙的“新发现”来忽悠人,揭穿这些“新理论、新方法”远比他们发现“新理论、新方法”难得多。

彭建学  上海

网友B:
电子管控制管子中电流的电极叫栅极,与管子其它电极根本没有任何电气联系,用云母、陶瓷等彻底绝缘。电子管栅极也不能“悬空”,而必须通过一定电阻接到某固定电位上,否则“电位不确定”。
MOS管门极对源极漏极是绝缘的,而且绝缘性能非常好。用10V左右电压加到门极上使MOS管充份导通,然后断掉此电压,MOS管在气候干燥且封装表面清洁时可以保持导通一天甚至两天时间。即使如此,MOS管门极也要有直流通路(即偏置),否则如3楼所提示:“直流电位不确定”。
至于“专家中的专家”、“大师中的大师”,不必理会。

网友B:
另外,数字电路中也有MOS工艺的芯片,如4000系列和74HC系列等等。这类数字芯片输入端若不用,说明书上强调“不能悬空”,同样是因为“电位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