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测量频率

楼主(2013-08-06):
我的单片机最高工作频率为25M,打算用该单片机测量大约为14M左右的时钟频率,能实现吗

网友A:
直接测量不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行.。

为什么不可行啊,那怎么才能测试大约14M的频率呢

网友A:
使用单片机测量频率或周期,通常是利用单片机的定时计数器来完成的,测量的基本方法和原理有两种:
测频法:在限定的时间内(如1秒钟)检测脉冲的个数。
测周法:测试限定的脉冲个数之间的时间。
这两种方法尽管原理是相同的,都是用到单片机的外部中断+定时器计数。

你再看看单片机工作频率25M,和待测量频率14M,你说能不能直接测量。

网友A:
被测频率的最高值一般不能超过测频MCU系统时钟频率的1/2,因为当被测频率高于MCU时钟1/2后,MCU往往不能正确检测被测脉冲的电平变化了。

网友B:
直接测肯定不行的,先分频吧!

网友C:
做过一些简单的频率计,使用STC12C5204做的。

双15MHZ频率计:
MCU跑33MHZ,Timer0和Timer1对外计数,PCA做1秒定时。

网友D:
一般情况下系统工作频率建议至少高于被测频率的2被以上才能直接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单片机测量频率或周期,通常是利用单片机的定时计数器来完成的,测量的基本方法和原理有两种:
测频 ...

弱弱的问一句:外部中断是干什么用的

找度娘去。

网友E:
香港到深圳空运清关进口电子产品 有需要欢迎咨询运价
联系人:廖先生      手机:  18318876900        QQ:2355436620

网友F:
不能直接给到单片机I/O  测量

网友F:
弄个计数器 分频后,给到MCU

网友G:
直接测不行,只能分频。
测试频率要低于2陪MCU工作频率而不是晶振频率。
一般MCU都要除频,安全起见1/4。最大应该测到25/4/2=3M,实际可能更低。
当然也有MCU可以不除频更有陪频的,但这时要注意IO延时,14M不算高可也不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弄个计数器 分频后,给到MCU

用计数器的话,是用来计数的吧?测量频率,是不是还得用一个定时器,定时1s所获取的计数值就是频率?

网友H:
顶一下,混个面熟

网友I(2014-02-12):
引用 网友F:
弄个计数器 分频后,给到MCU

能告诉我怎么分频吗,就用软件里编程吗

网友J:
学习一下香农定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