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下载] 请问新唐可以使用其他编译器么

楼主(2013-08-06):
原来用的是Atmel的IC,现在想使用新唐的IC,但发现Keil C与IAR的编译器有差异,原来程序中有长整型的数据和指针,这就涉及数据存储和运算是Little-Ending还是Big-Ending。

想请教一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必须重新编写这块程序么?还是我可以更换其他编译器,不需要使用KeilC?

谢谢啊,急等!

网友A:
新唐M0 KEIL IAR 都支持
ARM7  ARM9 用的gcc

网友B:
gcc 是王道!

网友C:
MDK ,IAR和GCC我都 用过。你如果用过ATMEL的ARM,那没有问题。你如果用AVR来与32位比,当然指针不同了,新唐 M0是小端的。16位指令结构,指针是32位的地址 。

楼主:
明白了,谢谢。结贴了

网友C:
结了也好。个人认为入门 的用MDK+NU-LINK。高手用GCC,再高手用GC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