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Stc10F04(相当于51加强版)来控制6片TM1629 达到96个数码管控制

楼主(2013-08-06):
有人用Stc10F04(相当于51加强版)来控制6片TM1629 达到96个数码管控制

如题所示,另外在控制的时候 可以吧时钟 和 IO接在一起,STB片选来控制?
还是时钟和IO都要分开?

有人做过相关的项目吗

这样的单片机足够快吗?

网友A:
这个真的没什么,96个数码管,只有96*8 = 768个点。

用STC11F16XE我做的LED点阵屏驱动,用HC595驱动,带字库,实时刷新,128*32=4096点。跑22.1184MHZ,通讯为MODBUS协议,速度足够的。

网友B:
嗯 用六片1629 实话说有点浪费钱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 用六片1629 实话说有点浪费钱钱

有什么更好的方案吗,最好更简单点

网友C:
用TM系列的其实也挺好的,相对于595的方法,电路更简单,元件更少,TM的价格也很便宜,控制就更简单了,把STB和CLK都并连在一起接到CPU上2个IO(设置为强推勉输出),每个TM的IO接到CPU上一个独立IO,这样就可以做到同时同步刷新全部内容

网友:
TM1629系列没有如楼上说的那么好
有时候发热多了,还不能工作

这个系列的芯片有多个档位调节亮度
如果把占空比开到最大,亮度也就开到最大,发热量也跟着增加
但是连带的问题也跟着来,有时候芯片就不能工作,挂了

另外,接上的LED增多,负载也变重,发热也增加

所以,一般实际工作当中不会把亮度开到最大,
但是亮度不开到最大,亮度也不足够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用TM系列的其实也挺好的,相对于595的方法,电路更简单,元件更少,TM的价格也很便宜,控制就更简单了,把S ...

如果用在工业控制,我是不敢用TM系列的,干扰大时,MCU没事,TM可能就死机了,所以我都是用HC595,只要显示正常,则MCU就在工作中。。。。

网友C:
可能我做的产品的工作环境比较好,虽然也是在工厂里,电源等还是不错的,和电脑共用排插,用了几百个TM系列的芯片,驱动数码管和高亮LED都有,运行几个月了没什么问题,TM系列的芯片还没有遇到一片有问题的

网友C:
从来不超标使用芯片,发热的问题没有遇到,除了稳压管没有一个地方是热的,其实最热的一个产品的稳压管的温升也不超过10度,因为我搭配元件的原则,包括其他电容电阻等,都是按2到5倍的参数标准来设置

网友D:
TM1629的存在自然有它的道理。

楼主:
出于控制数据转换方便,程序好写,还是打算用串口,片选的方式,谢谢大家回复,很有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