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画的板子,希望一板成功

楼主(2013-08-06):
刚刚画的板子,希望一板成功,画的很菜很菜

楼主:
欢迎指导:)

网友A:
高手出场

网友B:
布局画线花了多久时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布局画线花了多久时间啊?

出原理图加PCB,我大概用了一个月,还穿插着别的事,时间不好说,单单画板一个礼拜用不了的。。。。。

网友C:
8层哦,太厉害了

网友D:
哈哈 就不知道六层板能拉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 就不知道六层板能拉么

六层完全可以,因为需要控制阻抗,有些信号线要单独做些处理就只能八层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六层完全可以,因为需要控制阻抗,有些信号线要单独做些处理就只能八层了 ...

对啊  我看你都是很多空间可以拉线,一次我二层板可以画的 为了做阻抗匹配  硬是拉了4层 呵呵

网友E(2013-10-18):
上水平了

楼主:
这个是最近做的板子,裸板。

网友F:
都是高手啊

网友F:
请问一般多层板 比如6层板的话,一般是这么分层? 就是每一层主要布什么线?

网友G:
高手,继续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一般多层板 比如6层板的话,一般是这么分层? 就是每一层主要布什么线? ...

SG GND SG SG VCC SG    或是 SG GND SG VCC VCC SG  或是 SG GND SG VCC GND SG

楼主:
引用 网友G:
高手,继续加油.

不是高手,是菜鸟:lol

网友H:
好牛啊,最好将电源线和地线隔开

网友I:
弱弱的问下,LZ是用自动布线的吗?

网友J:
菜鸟抹泪飘过

网友K:
引用 楼主:
出原理图加PCB,我大概用了一个月,还穿插着别的事,时间不好说,单单画板一个礼拜用不了的。。。。。 ...

主芯片是什么?

网友K:
楼主做什么的啊?只PCB设计还是原理图、PCB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做什么的啊?只PCB设计还是原理图、PCB一起?

原理图和pcb一起都我做的:lol
还有这个也是最近做的
https://bbs.21ic.com/icview-62236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主芯片是什么?

ALTERA EP4CGX50

网友L(2013-11-18):
太厉害了,我2层都画得不怎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M:
PCB板打板多少钱?关注ing

开工费1800  加上一些杂七杂八的,两千多吧

网友N:
LZ,你能说下你这八层板的信号层叠结构吗? 是用Allegro 画的吧

网友O:
引用 网友L:
太厉害了,我2层都画得不怎么好

其实复杂一点的板子,做成两层板,比四层还难,因为两层板没有完整的地参考,设计时要考虑地线、电源线及信号线的回流路径,考虑的很多,其实我认为还难些

网友P:
让菜鸟们情何以堪啊

网友Q:
这么复杂一个星期画好,是怎么画的呢?科普一下,怎么 快 准 狠 的完成任务?

网友R:
分配阻抗是什么意思?:(

网友R:
做这样一块板子多少钱。。:(新手求指导

网友S:
引用 楼主:
SG GND SG SG VCC SG    或是 SG GND SG VCC VCC SG  或是 SG GND SG VCC GND SG

高速线比较多的话推荐用第三种分层方式,top和bottom都有参考地。而且via没有残桩。

网友S:
引用 网友O:
其实复杂一点的板子,做成两层板,比四层还难,因为两层板没有完整的地参考,设计时要考虑地线、电源线及 ...

是的,加层是最莫有技术含量的事情。公司有的板子加到28层,费用很贵。

网友S:
引用 网友D:
哈哈 就不知道六层板能拉么

看着线并不是很多,6层板也许可以搞得下。

网友T:
还不错。要是上PCB文件就好了。

网友U:
我都不知道什么事阻抗匹配、、、

网友V:
引用 网友S:
是的,加层是最莫有技术含量的事情。公司有的板子加到28层,费用很贵。

假如同时加2个信号层不加参考平面~怎么加好呢?
嘿嘿~有技术含量没?
哪些信号可以用简单的铜皮做参考层,哪些放在完整的地平面~
还是有些讲究的吧~

网友W(2014-03-28):
这是用什么软件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