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B0505LD 5V隔离模块空载电压偏高很多。。。。

楼主(2013-08-06):
设计时没有注意空载电压会高差不多1V,5V进6V出,后面的器件受不了。
改板时打算一起改了,
方案一:试验发现,在输入串个二极管把输入电压降到4.6V,空载输出刚好5V,不知道批量的时候会不会出问题。
方案二:加假负载,目前试验了150欧姆假负载,电压还有5.4V。
方案三:输出加稳压管,输入貌似得加限流。
大家能不能一起讨论下,给个可行方案。

网友A:
额定是1W的吗? 手册上说最小10%负载, 按道理150欧足够了啊。

楼主:
嗯,就是1W的。手册不靠谱啊。。。

网友B:
不是很了解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网友:
楼主后端电路怎么设计的?

网友:
不会设计成了逆变电路了吧?

网友C:
这个不懂 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D:
我记得一般在5.7V左右吧。
承受不了,输出串个二极管吧。

网友E:
B0505LD-1W产品是属于非稳压产品,输出电压不是很稳定的,在空载条件下测试电压达到6V,也是有可能的,有两种方法将输出电压降低,一是降低输入电压,二是加大输出负载。
这个产品的输入电压范围是4.5V-5.5V之间,只要电压不低于4.5V,应用时没有问题的。
如果对输出电压要求比较高,有两种方案:一是选择非稳压产品+LDO,二是推荐选型WRB0505LS-1WR2产品。

网友F:
有可能是电源芯片不适合

网友G:
换成我我会选择加假负载

网友H:
通过接二极管   不知道效果   是否会好一点

网友B:
可能是输入端的电压太大了   有这种可能

网友I:
使用三极管转换电平。

网友I:
或者相关的芯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