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款芯片的型号啊

楼主(2013-08-06):
是智器T20平板的电源部分,中间隐约可见是TI的芯片(QFN封装)

楼主:
哪位知道啊?

网友A:
1、自己应该在图上给人标注出来到底是哪个芯片,你提问还要别人自己找问题点在哪啊?
2、图上的GFN封装的就是正中间那个把,但拍的图片太小,啥也看不见,你不会让大家千里眼看你的实物把?
3、重新补一个高清的图片上来,也许大家还能帮你想想,否则就没戏了。
4、找这个干啥?抄板?还是维修?如果是抄板,那就不找也罢了。

网友B:
图太小了,这得多好的眼睛才能看清

楼主:
图片在网上找的,我的板上烧坏了,看不清楚!
不是抄板,是想自己维修
谢谢各位关心!

楼主:
网上的图片,放大也看不清,这是智器T20平板电脑的接口板

楼主:
已经确认是BQ24161,BGA封装。在此多谢智器售后服务提供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