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FB端接一个运放,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3-08-06):
系统的作用是将锂电池的电压升压到5V输出,给外部手机供电(即充电宝的功能),其中DCDC升压电源使用的是T57SV,所有的原理图都与数据手册一致,但只有FB端,怎么又接了一个LM324的其中一路的运放,他这是要干嘛?请高人指点,万分感谢!!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运放的作用?以及C8的值??.bmp

网友A:
反馈多加了一级运放

网友B:
是不是企图防止电池过放,但是运放设计的又不对??

楼主:
保护电池有专门的过压和欠压保护电路,这听说貌似是一个软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