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Jlink调试uCOS

楼主(2013-08-06):
各位大神,请问能够用Jlink单步调试uCOS操作系统吗?如何实现?

网友A:
跟裸奔没啥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裸奔没啥区别

那就是可以单步调试哈?

网友B:
可以,用jlink在stm32上调试过,在安装配置过程注意两点,别升级jlink,如果用高版本MDK,把安装程序包下的segger更换成低版本安装包里的segger。祝你成功。

网友C:
跟你普通调试没啥区别
只是 像一些开发环境 集成了ucos调试环境
如果带ucos  会多出现几个ucos菜单而已
不过单步调试的话  不好观察现象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你普通调试没啥区别
只是 像一些开发环境 集成了ucos调试环境
如果带ucos  会多出现几个ucos菜单而已

你的这是什么开发环境哦?我用的RVDS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