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d12的命令数据区分(总线模式)

楼主(2013-08-06):
#define D12_DATA 0xf702
#define D12_COMMAND 0xf703
上面是原来做设计时定义的的总线接口,原来CS端在地址线上这次设计到了P3.4(51单片机),如何区分命令和地址呢?
用ff02和ff03?
xiexie

网友:
PIDUSB12的第28脚  命名为A0
使用这个脚的状态来区分命令还是数据
A0=1的时候 输入的是命令
A0=0的时候 输入的是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