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屏受充电器干扰

楼主(2013-08-06):
触摸屏的触控芯片是做在屏的排线上的,IC是FT5206
单用电池供电触摸没有干扰,很准确
当接上充电器(2脚插的)时触摸就开始飘了,经常出现偏移,而且偏移是不确定的偏,后来我发现当我的手碰到板子的GND时,再去触摸,就不是发生偏移
烦请各位分析分析
附上电源的纹波图

网友A:
解决干扰问题,只能是软件、硬件两途径。
1、硬件:合理的原理电路,满足要求的PCB设计,恰当的屏蔽等对抗干扰信号。
2、软件:识别干扰并确当的剔除干扰信号造成的影响。

你从这两点,自己想想还有哪些事情可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决干扰问题,只能是软件、硬件两途径。
1、硬件:合理的原理电路,满足要求的PCB设计,恰当的屏蔽等对抗 ...

谢谢回答
硬件的话,因为IC是集成在屏上的,这个电路我改不了,只能是给他供电,和接上信号线(I2C接口的),电源这边我已经加了电容磁珠,效果不大
软件的话,因为上的是WINCE系统,驱动是别人的,这个估计又是弄不了。。。。

现今只能是从硬件想办法了。。。。

网友B:
是因为充电器的交流干扰。用三相的充电器而且插座确实接地就没事了。不过上述条件很难满足。可以试试充电器加Y电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拆开充电器里面加Y电容?

对,要不就提高电容屏抗干扰能力。

网友C:
目前在解决电容屏充电器的干扰方面,很多是要靠IC厂的支持。
从你这个电源的波形看其实VPP也不大,而且noise频率一致,说明充电器的质量还是不错。
所以你要是能找到ft的人让他帮你在fw里面修改驱动频率,应该就搞定了。系统上的驱动是基本没法改变抗干扰的,iic上报上来的就是坐标。

网友D:
是充电器的问题,我发现用有的充电器时,手机的电容触摸会失控。

网友E:
这是典型电容触摸在充电噪声(charger noise)遇到的问题,解决的方式有两种:找到更合适的充电器;或者电容触摸芯片更牛。别无它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