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基尔霍夫节点电流定律

楼主(2013-08-06):
基尔霍夫节点电流定律规定了,在任一瞬间,流入节点的电流等于流出节点的电流,就是说流入多少电流就要流出多少电流,那假如有一个稳压芯片,输入12V 1A,输出还是12V,假如效率50,输出就只能是500毫安,请问另外500毫安的电流哪里去了?稳压芯片本身只是一个电流流经的途径,就像人走过的道路,水流走过的水路一样,它本身不可能消耗电流的,但电流为什么还是消失了一半?这个问题我想了几天,可还是想不通,请大家多指教。

网友A:
先说说你的“稳压芯片”是线性稳压芯片还是开关稳压芯片。
最好数数“稳压芯片”有几条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说说你的“稳压芯片”是线性稳压芯片还是开关稳压芯片。
最好数数“稳压芯片”有几条腿。 ...

线性的,比如说可调的317,或者是固定的78系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线性的,比如说可调的317,或者是固定的78系列

很好。
拿7805举个例子。
7805输入电流比输出电流大一点点,那一点点电流是通过7805的2脚流到“地”。
在7805外面画个圈(意思是看成一个节点),一个流入(1脚),两个流出(2脚和3脚),流出的两个电流之和等于流入电流,符合基尔霍夫。
7805不可能输入5V同时输出5V,至少要输入7V甚至更高一些才能够保证5V输出。效率低,是低在输入电压高而输出电压低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
拿7805举个例子。
7805输入电流比输出电流大一点点,那一点点电流是通过7805的2脚流到“地”。

这个帖子刷新了几十次,终于又把你刷回来了,我用78只是举个例子,输入输出多少电压不重要,可是你仍然没有说出另外的500毫安电流哪去了啊?重点是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
拿7805举个例子。
7805输入电流比输出电流大一点点,那一点点电流是通过7805的2脚流到“地”。

续,重点是电流,为什么输入1A,输出500毫安,另外的500毫安哪里去了?

网友A:
怎么会“刷新了几十次”?我回复时是4楼。

7805输入电流和输出电流仅相差数mA,不可能输入1A输出500mA。

这是7805的静态电流(2脚到地)对输入电压的变化曲线。图中可见大致上在4~4.6mA。

楼主:
假如效率50,那它输出的肯定是500毫安?效率20,那它的输出就只能是200毫安,请问另外的电流哪里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会“刷新了几十次”?我回复时是4楼。

7805输入电流和输出电流仅相差数mA,不可能输入1A输出500mA。

再举个更恰当的例子,比如输入12V 1A,输出6V,如果效率100,就能输出2A的电流,效率50,输出1A,效率再低的话,就不可能输出1A了,只能输出几百毫安,请问其余的电流哪里去了?马上该上班了,不能看帖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假如效率50,那它输出的肯定是500毫安?效率20,那它的输出就只能是200毫安,请问另外的电流哪里去了? ...

效率可不是输出电流与输入电流之比,而是输入功率与输出功率之比(当然,时间相同,说输入能量与输出能量之比也正确)。
输入功率是输入电压乘以输入电流,输出功率是输出电压乘以输出电流。(注意只对直流电路正确,别往交流电路上套)
因为输出电流近似等于输入电流,所以效率近似等于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之比。输入电压10V,7805输出5V,效率近似50%。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举个更恰当的例子,比如输入12V 1A,输出6V,如果效率100,就能输出2A的电流,效率50,输出1A,效率再 ...

这只有开关电源才能够实现,线性稳压电源是做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效率可不是输出电流与输入电流之比,而是输入功率与输出功率之比(当然,时间相同,说输入能量与输出能量 ...

我所说的通通都是假设,重点是,在效率极低的情况下,会出现输入1A输出不到1A的情况,那其它的电流哪里去了,可能是我表达能力不好,总说不清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所说的通通都是假设,重点是,在效率极低的情况下,会出现输入1A输出不到1A的情况,那其它的电流哪里去 ...

入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入地了。

这个回答还算是比较有针对性,还是以输入12V 1A,输出6V为例,如果效率极低,只能输出500毫安电流供负载使用,那其余的电流全部都入地了吗?线性稳压和开关电源都不重要,都只是假设,输出的电流才是问题关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回答还算是比较有针对性,还是以输入12V 1A,输出6V为例,如果效率极低,只能输出500毫安电流供负载 ...

“线性稳压和开关电源都不重要”
那可不行。
如果开关电源是隔离的,就不能看成一个节点,当然也就谈不到基尔霍夫节点电流定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假如效率50,那它输出的肯定是500毫安?效率20,那它的输出就只能是200毫安,请问另外的电流哪里去了? ...

线性电源的能量消耗在稳压芯片上,输入和输出的电流差不多。输入和输出的电压不会一样。要是开关电源的话肯定输入和输出不像线性的一样只有一路,电流输出的不止是负载的那一路

网友C:
非要这么假设的话,其余的500MA倒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要这么假设的话,其余的500MA倒地了

这个回答看起来好像有道理,但是不够严谨,我用317做了一个电源,输入12V 400毫安,输出却只有6V 300毫安,这是我实测的,请问另外的电流哪里去了,317是通过电阻跟地连接的,电阻通过的电流有限,损失的那么多电流,肯定不可能全部到地,请问其它的电流为什么会消失不见了?

网友D:
入地了,元器件发热了,做功了。。。

物质世界-----能量守恒定律,质量守恒定律。

基尔霍夫也要服从这两大自然准则。

网友E:
节点,就是画个圈,进入圈内的等于从圈内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入地了,元器件发热了,做功了。。。

物质世界-----能量守恒定律,质量守恒定律。

元件发热只是电流流过的结果,但就算元件发热再严重,它也不可能消耗电流,元件热,证明流过的电流多,但输出的却少,就像刚才我举的例子,输入12V 400毫安,输出6V 300毫安,那另外的电流哪里去了,从什么途径入地的?317跟地之间串有数K的电阻,通过电阻入地电流有限。盖了二十多楼,仍然没有回答清楚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回答看起来好像有道理,但是不够严谨,我用317做了一个电源,输入12V 400毫安,输出却只有6V 300毫安 ...

把你的317电路图贴出来。没有电原理图还真没办法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317电路图贴出来。没有电原理图还真没办法说。

手机没法贴图,我电路是肯定没有问题的,2.3脚分别是输入和输出脚之间接240欧姆电阻,1脚接10K的可调电阻连接地,闭着眼睛都能做出来了,输入和输出电流是我实测的,你再看看我最后发表的22楼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元件发热只是电流流过的结果,但就算元件发热再严重,它也不可能消耗电流,元件热,证明流过的电流多,但 ...

就是往地走了,实际情况你要把原理图贴出来。
一般都是线性电源,输入和输出电流基本一样,差的电流(很小)通过线性电源的其它脚流到地。
如果是开关电源,一般是高电压小电流输入到低电压大电流输出。中间的电流差是开关电源的power提供的。
如果是低电压大电流输入到搞电压小电流输出,相差的电流是流到地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入地了,元器件发热了,做功了。。。

物质世界-----能量守恒定律,质量守恒定律。

楼上滴正解……

网友H:
你们搞不清楼主问的问题关键点所在:
LZ:把电路中三端稳压管看成基尔霍夫定律的一个节点,那么三端稳压管的三个端是输入,输出和地,应该有输入电流=输出电流+接地电流  公式成立,但是如果效率低,输入和输出电流差太多,也就是很多电流流入接地端了,而楼主的地端接有很大电阻,限流了,所以楼主觉得上面公式不成立了……
解答者:没针对点,乱七八糟的~

网友I:
实际是上
流入1A,流出1A,
流入500ma,流出500ma
总和为0.

网友J:
Q=IIRt,以热量的形式散发到空气中去了,不然它的散热片是干嘛用的

网友K:
超过500MA 芯片芯片应该不会输出。

网友L:
我认为不该把元件当作一个节点,元件本身是需要消耗能量的。而且楼主别假设效率为多少。我要是假设效率为0,那么输出不就是0么??那么其它电流不就消失了????我觉得节点这个词要理解好

21楼jasonell对节点的描述是正确的。
元件当然可以视为一个节点,甚至若干个联接在一起的元件也可以视为一个节点。另外,谁说效率为零时没有输出电流?

网友L:
引用 楼主:
元件发热只是电流流过的结果,但就算元件发热再严重,它也不可能消耗电流,元件热,证明流过的电流多,但 ...

你把这个例子搭成电路,看能不能成???如果不能,说明这个假设本身就有问题。。

网友M:
1,我觉得这里不用扯效率,用效率来讨论节点电流的情况不适用!
2,节点电流规律肯定没有问题
3,楼主举的例子,需要更详细一些,
   A例子,12V@1A 输入,12V@500mA输出,那必然有500mA流入到地;
   B例子,317   12V@400mA输入,6V@300mA输出,差的这100mA,一部分是输出端在2个分压电阻上产生的电流,一部分是Adj_pin流出的电流

没错。这与效率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们搞不清楼主问的问题关键点所在:
LZ:把电路中三端稳压管看成基尔霍夫定律的一个节点,那么三端稳压管 ...

对,就是这个意思,你也知道,LM317第一脚反馈脚是通过电阻接地的,这个电阻通常都是几百欧到几K,2.3脚一个输出一个输入,跟地没有连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就是这个意思,你也知道,LM317第一脚反馈脚是通过电阻接地的,这个电阻通常都是几百欧到几K,2.3脚 ...

你还是想办法把图贴出来吧。没有图,我无法指出你的错误在什么地方。
哪怕是到网吧上网,也要设法贴出图来。

网友M:
引用 楼主:
对,就是这个意思,你也知道,LM317第一脚反馈脚是通过电阻接地的,这个电阻通常都是几百欧到几K,2.3脚 ...

我是这么理解的,不知道是否靠谱,首先,节点电流定律 使用于无损耗情况下(这个用317来说明就是不发热),那流入节点电流必然等于流出节点电流;其次,现实用一定会损耗一部分能量,这部分能量肯定会“吃掉”一部分电流(这里楼主有提出的关于 “某一时刻”来讨论,但这时候 事实因为损失的能量已经建立了一个新的平衡,可以表示为VIN*IIN=PD+VOUT*IOUT;从这里可以看到,Pd一定会有一部分的电流被“吃掉”

这个理解错误。节点电流定律与“损耗”无关。

网友N:
线性稳压电源,如忽略掉地脚的控制电流,基本输入多少电流,输出多少电流。像7805,输入电流 = 地脚电流(较小) + 输出电流
这种电源的效率,是根据应用算出来的。不是固定的。
以输出5V为例,如果输入是10V,效率约为50% ,如果输入12V,效率约为41.7%。线性稳压器,基本不提效率一词。是因为它基本是不可控的,它的效率与应用有关。

电流不是你想像什么吃掉不吃掉的。串联电路电流是相等的。损耗的是功率或都能量,功率为V X I    ,以10V输入,5V输出为例    7805 就有5V的压降, 它的损耗为 5 X 电流

网友A:
这本不是模拟电路课程的内容,而是电路分析课程的内容。
本版有相当一部分问题,是电路分析课程没有理解或错误理解造成的。
这种状况相当普遍,以致于康华光《电子技术基础 模拟部分》要把基尔霍夫电压电流、叠加原理、戴文宁、诺顿、密勒作为附录,以方便学生随时查阅。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是这么理解的,不知道是否靠谱,首先,节点电流定律 使用于无损耗情况下(这个用317来说明就是不发热), ...

我文化低,初中没毕业就退学了,所以你们写的公式我也看不懂,但是我知道,元件发热并不代表电流损失了,只能代表功率损失了,就如线性稳压一样,压差越大,功率损失越大,温升也就越高,但是电流不会有任何的损失,基尔霍夫电流定律在这里仍然是非常的适用。看来的确是我错了,刚才我又用317搭了一个电路,输入10V 1A,输出4V 1A,这说明输入输出是基本相等的,输入功率算起来是10W,输出4W,其余6W的功率就发热散出去了。

网友O:
楼主   想下三端器件是不是一个节点??

别说三端,就是五端(例如TDA2030A这样的功放)乃至N端(例如LM324运放,14条腿,ATmega16,40条腿),仍然是一个节点。

网友M:
引用 楼主:
我文化低,初中没毕业就退学了,所以你们写的公式我也看不懂,但是我知道,元件发热并不代表电流损失了, ...

不要这么说,讨论问题,带上情绪没必要.....事实上就是我搞混了,你一说我还挺清楚的,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不要这么说,讨论问题,带上情绪没必要.....事实上就是我搞混了,你一说我还挺清楚的,挺好 ...

我是来这里虚心请教的,从来不带情绪的,事实上除了欧姆定律之外,其它的公式我基本上都看不懂,像是愣次定律啦,电磁感应定律啦,等等,都不懂,虽然我知道这些都很有用,可是就是学不会

楞次定律没有公式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来这里虚心请教的,从来不带情绪的,事实上除了欧姆定律之外,其它的公式我基本上都看不懂,像是愣次 ...

确实并没有带情绪。
正因为如此,我才这么详细回复,因为我知道楼主基础较差。
但是,这些基础知识必须补上,否则楼主无法提高。
电路分析当然是要补习的,其先行课程如数学也要补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并没有带情绪。
正因为如此,我才这么详细回复,因为我知道楼主基础较差。
但是,这些基础知识必须补 ...

恩,我在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热心帮助,以后一定得多看书,多思考。我的宽带是去年七月份开通的,今天七月份到期,可是到期之后联通公司竟然在没有通知的情况下把我宽带停了,宽带帐号也给我作废了,要想重新开通宽带,还得重新交1000块钱,让他们重新再送一部手机一个手机号码?等于一年宽带就要花费1000块钱,我觉得这非常的不合理,不公平,所以拖到现在还是没有交钱开通,但即便是价钱不合理,过几天这宽带还是得开通,要不然看书的时候遇到问题没法贴上来请教,还是贴图比较直观明了。

网友:
楼主还要考虑一个问题  做电工是否有前途 ????

网友F:
引用 网友M:
我是这么理解的,不知道是否靠谱,首先,节点电流定律 使用于无损耗情况下(这个用317来说明就是不发热), ...

电流怎么会吃掉?进去多少,就应该出来多少。这跟效率没有任何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