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USART在串口调试助手上显示信息

楼主(2013-08-06):
请教下各位,我在学STM32的串口,然后用里面自带的例程,串口连上后用串口调试助手看,全都是乱码
这是为什么呢。

int main(void)
{
        /* USART1 config 115200 8-N-1 */
        USART1_Config();

        printf("\r\n this is a printf demo \r\n");

        printf(" »¶Ó­Ê¹ÓÃÒ°»ðM3ʵÑé°å:) ");

        USART1_printf(USART1, "\r\n This is a USART1_printf demo \r\n");

        USART1_printf(USART1, "\r\n ("__DATE__ " - " __TIME__ ") \r\n");

        for(;;)
        {

        }
}

网友A:
终端软件的波特率会不会设置的不是1152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终端软件的波特率会不会设置的不是115200

嗯,是波特率搞乱了。

网友B:
你这Print函数里面本身就是乱码呢

网友C:
问题解决了就好   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Print函数里面本身就是乱码呢

是程序里复制过来的,没仔细去看,结果在这里就显示乱码了

网友:
有数据,乱码多半是波特率没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