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5Hz的低通滤波器电阻,电容阻值应该怎么取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3-08-06):
这里电阻取10M的,热噪很大,对输出影响很大,有30几毫伏,但出来的有用直流信号也只有几十毫伏,但减小阻值,电容值又变大了,没有比105大的电容,这个该怎么改?

网友A:
个人觉得电阻不能超过1M,最好保持在100K内

网友B:
除非你的产品能做到很好的防潮和防尘,否则电阻不宜取10M,
电容可以适当选大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