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1管脚和4管脚之间的电阻该如何取值啊,接了50欧姆负载静态是电流有250mA多啊

楼主(2013-08-06):
(无正文)

网友A:
楼主这么少的信息,很难有人来帮啊,好歹给个buf634是啥东西的链接吧。

网友B:
该芯片datasheet上讲得很明白,难道不看datasheet?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该芯片datasheet上讲得很明白,难道不看datasheet?

谢谢版主的解答,我看了datasheet,上面说的是不接负载的时候的静态电流为10几毫安的样子,但是我接了50欧姆负载后,负载电阻烫的不得了,不接信号时静态电流有260毫安还要多,请问到底该如何设置,我只想做一个缓冲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么少的信息,很难有人来帮啊,好歹给个buf634是啥东西的链接吧。

BUF634是个缓冲芯片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的解答,我看了datasheet,上面说的是不接负载的时候的静态电流为10几毫安的样子,但是我接了50 ...

BUF634有多种封装,不同封装引脚定义不同,你用的是哪种封装都不说明,天知道4脚是什么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BUF634有多种封装,不同封装引脚定义不同,你用的是哪种封装都不说明,天知道4脚是什么脚? ...

不好意思,我用的是BUF634P,一管脚是调节带宽管脚(BW),四管脚是负电源管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BUF634有多种封装,不同封装引脚定义不同,你用的是哪种封装都不说明,天知道4脚是什么脚? ...

其实主要问题是我前级电路是一个THS3001(高速电流反馈型运放),我刚才把THS3001换成一个电压反馈型运放,问题解决了,放大了十倍,但是不懂为什么THS3001就不行

网友C:
THS3001是电流型运放吧?用法都不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