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811时钟配置问题

楼主(2013-08-06):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4 | SYSCTL_USE_PLL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XTAL_6MHZ);//配置系统时钟为PLL
各位大神,配置成这样系统时钟是24M吗?

网友A:
不是24MHz
看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24MHz
看资料:

非常感谢,这样配置是50M对吧?另外如果使用PLL的话是不是和外部晶振接多大频率都没关系了,都是从200M开始分频,我这么理解对吗?
PS:我一直不知道像这样的文档到哪儿去找呢?谢谢,比如其他芯片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这样配置是50M对吧?另外如果使用PLL的话是不是和外部晶振接多大频率都没关系了,都是从200M开 ...

你都需要什么资料,可以发过来,我看看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需要什么资料,可以发过来,我看看有吗

就是各种常用芯片的一些配置啊什么的,就像刚才那个文档,就非常好,TI的,ST的,以及dsp的,比如TMS320F2808,lm3s811,stm32系列的这些,我不知道上哪儿去找这些文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各种常用芯片的一些配置啊什么的,就像刚才那个文档,就非常好,TI的,ST的,以及dsp的,比如TMS320F ...

:L那么多mcu你都玩啊。
像你说的这些,一般在官方网站上都有,但可能有中文的,也可能只有英文的。
另外这些MCU都有很多书籍,一般书籍上都介绍的比较详细。你可以找下电子版的:lol

网友A:
论坛里也有很多资料,在右上角搜索框里可以进行搜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里也有很多资料,在右上角搜索框里可以进行搜索

哦,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谢谢

多多交流~~:loveliness:

网友:
72M的配置吧

网友:
应当根据外部的晶振选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