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HSI如何设置为36M

楼主(2013-08-06):
STM32 HSI如何设置为36M?如题,因为没有外部晶振

楼主:
最好用库函数。。。。比较简单

网友A:
不是很了解这一块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

网友:
这个应该。。。
我也不懂,等香主来解答

网友B:
一般根据手册的时钟树的流程一步步配,它有一个分频和一个倍频,一般先进行分频,之后再进行倍频,然后得到你想要的频率

楼主:
我搞定了。。。。。。等最后再发代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