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双电源变单电源问题

楼主(2013-08-06):
麻烦大神指导下如何把运放的双电源供电变为单电源15V 或则5V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DA型号是?

楼主:
照着datasheet把电路连起来了,仿真也仿真出来了,就是不知道到底能不能实现功能?看到网上好多哥们发帖子说,单电源供电输出只有0.6V,郁闷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照着datasheet把电路连起来了,仿真也仿真出来了,就是不知道到底能不能实现功能?看到网上好多哥们发帖子 ...

你要实现什么功能呀? 电流输出本来应该接负载的地方为什么要加一个运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实现什么功能呀? 电流输出本来应该接负载的地方为什么要加一个运放呢? ...

我要输出一个电压信号去控制其他电路哦,所以要这样子哦

网友B:
引用 楼主:
照着datasheet把电路连起来了,仿真也仿真出来了,就是不知道到底能不能实现功能?看到网上好多哥们发帖子 ...

嗯 实际做个板子调试一下就知道行不行了哈 原理可行 仿真也通过了 应该没啥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