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小信号放大器

楼主(2013-08-06):
有哪位大侠推荐几个差分小信号放大器的类型(比较稳定),差分信号在10MV-200MV之间。单电源供电.我用LM358差分后放大的信号大小偏差了10%.

楼主:
网上看到个SGM8582好像不错。价格3元.单电源5V供电.

网友A:
LM358 虽然手册上说是低失调 但是也是毫伏级的  要用uV级的低失调运放 最好使用双电源供电

楼主:
各种限制只能用单电源,能用双电源的话OP07就是个好选择。

楼主:
别人帖子上看过,LM358失调电压3MV,对我差分12MV来说就太大了。导致后面放大后电压误差达到了14%

网友B:
要是不差钱MCPV06\7\8可以看一下,我们买的样品是9元RMB。

楼主:
试过SGM8582。单电源供电果然可以用。精度也比LM358高多了。试过LM358,2和3脚差分小于8MV。1脚都会只有一个数值8MV。放大20多倍后这误差就大了。SGM8582就比较标准。即使2MV的差分信号,1脚出来的电压和差分输入在零点几个MV到1点几个MV。供应商只剩2片SGM8582。所以我只试了两片。效果都不错,谁知道哪里有散货的。我想再买了10片试试。那2片价格共4.7元,再加邮费。谁有散货?

网友C(2017-10-20):
引用 楼主:
试过SGM8582。单电源供电果然可以用。精度也比LM358高多了。试过LM358,2和3脚差分小于8MV。1脚都会只有一 ...

你好。请问sgm8582试的效果如何?

网友D:
我记得以前这个论坛比较推荐OP07
比较容易买到,参数也不错

网友E:
GT7162,TP1562A,都是轨到轨输入输出,单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