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教:用ATmega128定时器1控制LED每隔1s闪烁,怎么不对,现象:LED常亮

楼主(2013-08-06):
#include<iom128v.h>
#include<macro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tt;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1_ovf_isr:15
void timer1_ovf_isr()
{
    tt++;
    TCNT1H=0XCF;  //赋初值定义0.1s
    TCNT1L=0X2B;
    if(tt==20)    //2s时回零
        tt=0;
    if(tt<=10)
        PORTE=0XFF;
    else
        PORTE=0X00;

}

void init_timer1()
{
        TCCR1B=0X03;   //64分频
        TIFR=0X01;
        TIMSK=0X04;
        TCNT1H=0XCF;
        TCNT1L=0X2B;
        SREG|=BIT(7);
}

void main()
{
    DDRE=0XFF;
    PORTE=0X00;
    init_timer1();
    while(1);
}

网友A:
估计都没进中断  这程序写的太那个了  一句注释都没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都没进中断  这程序写的太那个了  一句注释都没有的

这么简单的程序,该注释的都注释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么简单的程序,该注释的都注释了

对  是很简单

网友B:
一步一步的调,先让它全灭,看LED灭不灭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估计都没进中断  这程序写的太那个了  一句注释都没有的

其实程序也够简单了,只是没有icc,没法试啊,呵呵

网友D:
#include<iom16v.h>
#include<macro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tt;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1_ovf_isr:15
void timer1_ovf_isr()
{
    tt++;
    TCNT1H=0XCF;  //赋初值定义0.1s
    TCNT1L=0X2B;
    if(tt==20)    //2s时回零
        tt=0;
    if(tt<=10)
        PORTC=0XFF;
    else
        PORTC=0X00;

}

void init_timer1()
{
        TCCR1B=0X03;   //64分频
        TIFR=0X01;
        TIMSK=0X04;
        TCNT1H=0XCF;
        TCNT1L=0X2B;
        SREG|=BIT(7);
}

void main()
{
    DDRC=0XFF;
    PORTC=0X00;
    init_timer1();
    while(1);

程序验证过。。能按照你的要求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