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继电器RC灭弧电路请教

楼主(2013-08-06):
使用功率继电器(250V/16A规格)控制交流220V输出,其中主触点部分使用RC电路,进行灭弧保护,最近在黑龙江出现个别RC电路电阻电容均被烧毁,表现为开路现象,也有出现RC电路出现电容短路现象,请教各位高手,指点一二,此产品,在其他地方使用完全没有问题!谢谢

网友A:
可能是电感负载, RC的吸收能力不足, 高压击穿了电容了
电阻功耗太多, 烧毁了.
这个电路要做好, 真不是太容易的

网友B(2014-01-07):
可能是温度问题引起结露造成。

网友C(2014-05-12):
在其他地方没问题,说明电路本身是OK的,只是在黑龙江出现的问题,肯定是天气气温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