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g_fs host IN通道 请求队列

楼主(2013-08-06):
otg_fs资料真是很混乱,对照参考手册和例程发现越来越看不懂

2.1库的host msc例程中

接收FIFO时,in通道只在DFIFO[0]上接收,不管实际是哪个通道,可是手册对DFIFO的解释确是每个通道对应一个DFIFO地址(包括IN通道类型),没有任何解释

从主机参考手册对otg_fs调度器的解释,所有通道请求,不管in还是out类型,都有传输请求队列,花了好半天,终于从抠字眼中找出HNPTXSTS和HPTXSTS这两个寄存器的命名中看出端倪,原来关于请求队列的内容都在这里,不仅仅是out通道,只不过txfifo内容只针对out通道而且,这个也不强调一下,我估计很对人没注意这个问题  对于请求队列头部的部分内容也解释不对( 01:0长度的传输包(设备IN/ 主机OUT),这个寄存器只在host下有效,怎么会是设备IN呢)

就算IN通道也有请求队列, 26.6.4  主机调度器  一节中对IN通道传输请求发起一说,也没有像out传输一样,确认下相应的请求队列是否已满就直接使能了并认为已经插入了in传输请求,这是否有bug呢,当然如果情况是 传输请求队列满的时候,通道使能后只会在等到队列未满时才插入请求 这样的话,结果也没错,只是解释是错的

我看到库中USB_OTG_HC_StartXfer 使能通道后实际上也没检查传输请求队列有没有空,如果上个情况属实的话,反正也没错就过去了,接下来直接写入fifo就怪了,写入时没检查txfifo是否有写入空间,只检查写入数量比可用空间大时要打开txfifo非空中断,然后就直接写入这么多数量,这是什么玩意???

网友A:
不是很懂这一块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

楼主:
现在思考的结果,我发现基本上不可能出现请求队列满的情况,理由如下
stm32f107最多可以使用的主机通道数是8,请求队列也是最多8个,即使你把全部通道都用起来也就是8个请求呀,不可能某个通道已经挂起后,再使用此通道
唯一可能的情况就是8个通道都已经用起来并且提交了请求,此时想要挂起其中一个通道,这个时候才需要判断请求队列非空

只要你没有用完所有通道,完全不必考虑这个问题

stm32的usb库,水很深啊。。。。。。。。

网友B:
帮楼主  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吧

楼主:
今天思考的结果,至少在枚举阶段,没有操作系统的话,不可能出现两个通道在请求队列挂起的情况,因为整个库,虽然大部分操作使用中断完成,但是控制操作流程的还是主机程序,必须每次按次序完成一次事务,才能开始下一次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