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使用嵌入式调试工具ST-LINK/V2,我该使用keil软件哪个版本?

楼主:
请教:
想使用STM32F0DISCOVERY 开发板的嵌入式调试工具ST-LINK/V2,我该使用keil软件哪个版本?
谢谢!

网友A(2013-08-06):
Microcontroller Development Kit - Version 4.60
及以上

楼主:
请教楼上大侠,“Microcontroller Development Kit - Version 4.60 ”有**版吗?我是个人用的
谢谢!

网友B:
主要还是需要看看你的操作系统版本   一般的软件   都有**版的   个人认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还是需要看看你的操作系统版本   一般的软件   都有**版的   个人认为   ...

我的操作系统版本为:Microsoft windows XP Professional(version:2002;service pack 3)
请问,可以吗?

附图:

楼主:
ST-LINK/V2 连接成功
MDK460支持ST-LINK/V2
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