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gnaltap 读出的信号有问题,如下图所示

楼主(2013-08-06):
AES/EBU经FPGA解码读出里面的数据信号。Signaltap采样频率为48K(经测试为48K的整数倍也可以),但是读出的信号都有一段出问题,如下图:
1、

2、

3、

请问上面的信号如何处理才能得到图中左边的那样的信号或者一般出现这种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还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二啊

楼主:
此贴结贴老失败,不知道什么原因,已经给分配并且全部分配完,但是还是出现如下提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此贴结贴老失败,不知道什么原因,已经给分配并且全部分配完,但是还是出现如下提示 ...

可能是你的分数不够了。
问下小跑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你的分数不够了。
问下小跑堂

难道是有且只有一个人回复而且楼主又给予了点评,这种情况下就不能给分??这下可以结贴了,一人10分: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