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ST的id快用完了?

楼主(2013-08-06):
这是一枚STM32F100C8,偶然发现它的uid居然是0xffffffff ffffffff 0790ffff。如果ST是按照顺序写入的id,那么剩下可用的id已经不多了。如果是随机数,那么这个数字F太多了,看起来不像id。不知香版有何高见?

网友A:
如果能卖出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片芯片的话,ST岂不是发 了。

网友B:
这个太阳系上所有的砂子都拿去造STM32,也到不了2^96

笑岔气了

网友C:
这个应该请官方解释。。。哈哈,,。

网友D:
只有一个解释,你没有读到真实的ID

网友E:
可能是吧   呵呵

网友:
哈哈
ST会借你吉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有一个解释,你没有读到真实的ID

截图下面用鼠标拖黑的就是仿真器读出的数据,不是我的程序读出的。而且两者都是一样的。

网友F:
恭喜楼主中奖了
贴个芯片的丝印上来,要全部丝印,高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恭喜楼主中奖了
贴个芯片的丝印上来,要全部丝印,高清的

我照了半天也没能照好,微距拍的看不清楚。这个芯片上面没有丝印,是刻上去的。很普通的型号。
STM32F100
C8TbB
GH21F 93
CHN 3L0
ST E3 Y

网友G:
估计ID是从全部F开始递减的,不是从0开始递增的。

网友H:
只有ST自己才知道了

网友I:
呵呵   这个问题   感觉  讨论的意义不是很大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照了半天也没能照好,微距拍的看不清楚。这个芯片上面没有丝印,是刻上去的。很普通的型号。
STM32F100 ...

STM32F100
C8TbB
GH21F 93
CHN 3L0
ST E3 Y
直觉告诉我,问题就出在最后那个Y上面
以后买片子注意一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STM32F100
C8TbB
GH21F 93

难道Y有什么讲究?

网友F:
引用 楼主:
难道Y有什么讲究?

有些芯片是量产用的,有些是样片,他们的丝印不同
估计你买到样片了
具体是什么,还得问ST的人
当然,也有可能买到山寨的片子了

网友J(2014-01-16):
好有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