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遥控器编码芯片

楼主(2013-08-06):
目前常用的遥控器编码芯片是用那个型号的芯片? 我现在要做一个有12个按键的遥控器控制LED驱动电源 ,求高手推荐一款芯片?

网友A:
找遥控器生产厂家

网友A:
芯片五花八门,多数都是定制的。

网友B:
自发自收的话,自己编个方面的码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五花八门,多数都是定制的。

是啊  就是因为五花八门 所以不知道哪个芯片好  可以推荐几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发自收的话,自己编个方面的码就可以。

自发自收的话需要用到两块单片机  要写两个程序  如果发送要定制的芯片比单片机便宜 而且可以少写个程序那又何乐而不为呢  本人第一次写红外线程序  对市面上常用哪些芯片还不是很熟悉

网友C:
遥控器要看了最常用的就是PT2262

网友D:
编码情况比较多,不想被其他遥控器干扰,自己做编码。 考虑产品成本,本身需求不需要.就用专用的遥控编码芯片大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编码情况比较多,不想被其他遥控器干扰,自己做编码。 考虑产品成本,本身需求不需要.就用专用的遥控编码芯 ...

我这个要求是遥控器有CH1和CH2两档  接收部分也有这样两档CH1和CH2 只有相对应的时候才能控制  这样的话好像只能用单片机写发送编码了 这样是不是要写两个协议呢?  CH1的时候一个协议 , CH2的时候一个协议  那样才不会被同样的遥控器干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