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数字音频信号经过处理变成模拟信号后出现如下问题

楼主(2013-08-06):
1、数字音频信号使用信号发生器输出频率为1K的正弦波,所以经过处理后的模拟应该应该也是1K的正弦波,但是有一部分出现非正弦波状态,如下图所示:

2、

3、

请教各位上面的问题一般情况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或者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上面的问题。急求!

楼主:
顶贴散10分:'(,然后结贴

网友A:
按理不应该有这样的问题, 会不会是信号采样过程中有中断?

网友B:
“经过处理”?
经过什么处理?别人完全没看懂你说什么,怎么帮你?
不要假设大神无所不知,你不说,大神怎么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理不应该有这样的问题, 会不会是信号采样过程中有中断?

发了两个一样的贴另一个贴里解决了:lol,采样时钟没同步,不过我感觉时钟没同步的话,应该不会出现图中左半部分的正弦波,而且还是连续的好多个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