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颗粒冲激电流

楼主(2013-08-06):
上图是开机时的发光LED的冲激电流波形,用1欧姆电阻做采样电阻,看到峰值为8A左右,1us左右的冲激,不知道对颗粒会不会造成影响,请了解的指点一下。

网友A:
如果LED有串联限流电阻的话,8A冲击电流是不可能的,一般情况下。
有可能是你的示波器表笔在开机瞬间串入了干扰

楼主:
规格书极限值是300mA,估计是引入的干扰,或者说因为冲激电流的时间很短,2~3us,不会对灯珠造成很大影响。

楼主:
驱动电流比较大,所以限流电阻没法串太大了。串个几欧姆到十几欧姆感觉也起不了多大作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驱动电流比较大,所以限流电阻没法串太大了。串个几欧姆到十几欧姆感觉也起不了多大作用。 ...

电压多少?能到8A,即使串个10欧姆的也要80V才到8A,还得是扣除发光管压降后的8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