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DAC0832输出无规律

楼主(2013-08-06):
问题1:DAC0832的11脚输出,接一个电阻接地。测量发现按从小到大的顺序依次输入数据,输出的电压变化无规律。。DAC0832的输出应该是有规律的吧。
问题2:DAC0832的基准电压有什么作用

网友A:
选择直通方式

网友B:
1.排除你的接法问题(电压基准和反馈是否连接正确)
2.排除你的程序问题(单独输出一个电压值测试)
3.那就剩下外部的干扰了

楼主:
C:\Users\jjiajian\Desktop\捕获.PNG,如图,这个图有问题吗

楼主:
请问斑竹这个图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