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路大神求助 滤波问题

楼主(2013-08-06):
纹波太大了  怎么 有神马办法可以滤掉啊  那个 PWM是互补的 后半周期控制黄色的部分。。。。。

网友A:
一个组的顶一下吧,用了双级LC滤波,虽有好转但还是不行,各大神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B:
给你推荐一个滤波器,UAF42AU我最近在用,滤波效果不过